楼主(2015-10-21):
    今天开车67km去客户那里修理一个蒸汽柜,客户发图片是三菱plc,于是带着笔记本,数据线就去了,食品厂,穿戴整齐就去了。到车间看了,是2个蒸汽柜,蒸熟食品,出口国外的。2个蒸汽柜,2个控制柜,用的是海泰克的触摸屏,真不错,开机5s就进入了。速度不错。三菱fx1n-24mr+fx2n-4ad-pt一个,接了3个热电偶。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启动蒸汽阀,然后有3个亮这的小继电器就滴滴答的震荡,吸合又放开。吸合又放开。震荡起来了。220v的电是一个150va的380变到220v的。我一侧变压器220v电压,启动电压低到40v。原来是负载有问题。查一路电磁阀,把线给拆掉,启动ok了。于是让厂子电工去换个220v的电磁阀线圈,我也没信心是不是电磁阀线圈的问题,因为线圈才3w啊。怎么可能把电压拉低到这么低啊。但是换了之后,启动一切正常。拆下来的线圈为24vdc的,原来是客户自己换线圈换错了。换成24v的了,结果220v一来电阻小直接短路一样,线圈发热也启动不了电磁阀,同时把电压拉低,导致继电器自激振荡一样的结果。

网友A:
楼主你也是粗心,拆下线圈你没确认下线圈电压等级或型号吗?应该都有标志的才对啊,放过一次杀价的机会

网友B:
楼主应该感谢他们厂的电工。

网友C:
厂子电工技术一般,鉴定完毕。不知楼主能收多少银子,技术这东西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

楼主:
我去了2个人,收费700,客户的科长说,少了点吧,给你1***吧,我说行。

网友D:
晕还有说给少的。

网友E:
看来是可以长期合作的了。

网友F:
这个故障,如果没有检修经验(接触维修不多的话),是得花点时间;因为,可以怀疑变压器问题等。

网友G:
来回120多公里,楼主这还是2个人。

网友H:
可能线圈的结构原理不一样,有的电磁线圈直流24V和交流220V线圈的直流电阻好像差别并不大,有的可以通用。

网友I:
晕,这是啥公司啊,那么好还多给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可能线圈的结构原理不一样,有的电磁线圈直流24V和交流220V线圈的直流电阻好像差别并不大,有的可以通用。
同感,我也遇到多次,发现一部分可以通用,在不凑巧没配件的时候,在能正常用的前提下就先代用,发现还真可以长时间用。

网友K:
也遇到过,不过换上的24V的直接就烧掉了。

网友L:
楼主好运气,碰到了大方的老板,一般的都会杀价

网友M:
我们这一般这情况都三百以内

网友N:
呵呵 怎么没有直接烧掉呢!

网友O:
回复 楼主:
楼主要经常请电工喝个小酒哈

网友P:
原因不能说的太明白了,电工挨了吵就没下次机会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G:
变压器有没问题,用负载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R:
挣钱太容易了吧,哈哈

网友S:
回复 网友I:
回扣有好几百

楼主:
回复 网友S:
还是你明白啊。

网友T:
下次楼主再带上我吧  可以多收点

网友U:
你的给科长意思一点吧

网友V:
钱当然不是掏科长自己的腰包了,肯定嫌少了。
一般都是多开17%专用增票给财务报账的,从中拿取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