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雕铣机

楼主(2015-10-21):
不知道有同行遇到过没,有的新代系统的雕铣机,用手轮走时,手轮走10丝,但实际只走8丝。这个不是齿轮比问题,不是背隙有问题,求教?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换个手轮试试。

网友B:
你再设定个20,30的看看是不是成比例。如果成比例基本上是设置问题。不成比例误差基本固定说明机械部分问题概率大。个人看法不对不要见怪。

网友C:
有规律吗 始终都少2个吗

网友D:
试试手动对比下看看,手轮有问题或手轮线路问题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E:
一丝死多少微米?

网友F:
是不是手轮的质量不行

网友G:
如果以前一直好用就说明有东西坏了,写段G吗程序,看看有没有偏差。有,就是伺服那边问题。没有,就是手轮问题。如果是新机器第一次用,那就很有可能参数没设好,系统参数和伺服参数都有可能。

网友H:
丢脉冲不,光栅尺反馈对不对,会不会光栅尺分辨率设置错了

网友I:
这个连的是什么伺服?

网友J: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成比例的。这样的话,我打反向间隙都打不出来
,具体是什么参数,你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还没呢,困扰了很久

网友K:
那是手輪與系統的阻抗匹配有問題 來自於線纜品質不佳 或是虛焊造成

网友L(2017-02-20):
124689482 QQ  我可以协助你

网友M(2021-10-25):
脉冲首轮不走位不准的
手轮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