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要求启动后,正转30S,反转30S,如此循环,该怎么设置参数,主要是计时器不会用,求教

网友A:
这个,用外部的logo!(PLC)来做很简单,用内部的自由功能块来做,有定时器块吗?没注意过。

网友B:
没这功能 用外部做

网友A:
还真的有这个功能:

用这个计时器,控制一个正负给定信号就能实现循环正反转了。

网友A:
一个计时器(1min)加一个模拟开关;再加一个固定值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怎么没有,用自由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