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近接开关问题

楼主(2015-10-21):
一水平滑台用液压油缸驱动,滑台上有位置精密的定位孔a和b,本来活塞伸出时滑台上方一固定位置探头可以和a对齐,活塞缩回时与b可以对齐。现在问题是,伸出时可以和a对齐,但缩回时与b相差约2mm距离,就是继续缩回2mm才能与b对齐。它们中心可以看作在同一直线上。近接开关调整没作用,调整滑台与活塞杆的位置(螺母螺杆)也没用,因为它们一起往前或往后移动,难道近接失灵还是油缸里有问题???说明一点,油缸其实还有一个,可以看作并列同步缸,近接只装在一个油缸上

网友A:
手动能不能对齐?
最好上个图,你说的不是很清楚,也有可以油缸内的螺母松了或顶到东西

网友B:
油缸有问题可能性大于接近开关。其实我觉得就是油缸问题,我这边碰到一个汽缸也是这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接近开关是控制油缸到定位孔a和b位置时的就停止运动的话,调开关是可以的。假设油缸内的螺母松动或顶到东西、活塞杆的位置(螺母螺杆)松,调开关位置的话起码可调得去其中的一个位置合适另一位置就不合适的情况。

滑台上方一固定位置探头是什么结构,还是用油缸控制吗?2mm距离的你是怎么测得,是以位置探头为基准吗?是否是b位置的探头歪了或松动了?

网友D:
是说,缩回时没到位置就停止了吗,那可能是以上各位所说的原因;如果位置检测可以模仿控制的话,也可以看看位置开关是否起作用。

网友E:
楼主最好上图。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最起码可以拓宽思路。就是在手动状态调整的,接近开关一般就是调整位置的,怎么没用呢?虽然到位了灯也是亮的。距离偏差是以位置探头为基准的,这位置是固定的。目测至少为2mm,其实偏差0.5mm都可能多了,因为偏差要求比较严格的。螺杆与活塞是螺纹连接吗?为什么调整了好几圈,没见活塞杆后移,要拆开固定活塞不转才行?

网友F:
应该是油缸螺母松了。

网友G:
这种事情,不是我要打击你,这是简单的机械或者电路问题,别人无法看你的机器样子,开关是怎么装着,就这么说能解决问题?有功夫要网上发贴,为什么不自己去动手好好的检测一下呢?搞现场维护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动手动脑,不是动手指头打键盘。
是不是在这里发贴就能表示你这个搞维护会上网?希望我说对你有帮助。忠言逆耳呀!

网友H:
看另外一个油缸是不螺丝松了

网友I:
应该是油缸的问题。

网友J:
检测向a,b靠近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