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一台220V单项电机,用220V继电器控制启停,启动时继电器啪啪响!测量电源出现压降,低过了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导致不停的吸合断开,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把继电器拆开,调整一下反吸合的弹簧,如果还不可以怕是要加大输电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大输电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绝对是接触器供电线路接触不良,我还没有遇到过220V交流电源连几瓦的接触器都驱动不起来的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路反复查过了没有问题,继电器也更换了,问题还是出现,摘掉220V电机负载之后,问题就没有了,继电器吸合断开都能正常控制。

网友C:
一台220V单相电机,功率多少?带什么负载?测量电源出现压降,测的是电源开关进线端的电压吗?启动电流是多少?电源线用多大的线?

网友D:
不接电机启动控制电路,用万用表量下电机接线处电压,如果有220V电压输出只能是你电机或电机线问题了。用钳表监测下启动电流,对比线径,电机功率,相信你会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E:
换个接触器,再查查线圈电路

网友F:
如5楼所问,电机功率多少、空载电压如何、负载电压多少,是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吸合电压范围多少,线路有无接触不良等。

网友G:
不用接触器能启动电机吗?

网友H:
电源线加粗吧

网友I:
换用锁栓继电器(就是那种吸合与断开均只需要脉冲,吸合后内部机械结构锁定当前工作状态)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一台220V单相电机,功率多少?带什么负载?测量电源出现压降,测的是电源开关进线端的电压吗?启动电流是多少?电源线用多大的线?
应该说清楚,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A: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流大,你的电线太细了,压降太大。加粗电线!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的,就是您的说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已经解决问题,跟您说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您,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因为电源线太细,启动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压降过大,低于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导致继电器频繁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您,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因为电源线太细,启动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压降过大,低于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导致继电器频繁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因为电源线太细,启动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压降过大,低于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导致继电器频繁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因为电源线太细,启动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压降过大,低于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导致继电器频繁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因为电源线太细,启动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压降过大,低于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导致继电器频繁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因为电源线太细,启动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压降过大,低于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导致继电器频繁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因为电源线太细,启动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压降过大,低于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导致继电器频繁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