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三个威纶通的触摸屏,一套Q系列的PLC,两套欧姆龙的视觉,用以太网方式通讯,

三个威纶通触摸屏程序中都要设置每个触摸屏的IP,端口号(端口号都一样),为什么IP不一样,端口号一样也可以呢???
(还有听说在别的通讯系统当中,IP一样,端口号不一样也可以正常通讯,为什么呢???)

在“内置以太网端口设置”里面,只设置PLC的端口号(MC协议),Socket当中PLC的端口、视觉的IP和其端口号,触摸屏的IP和其端口号没有设置(但在触摸屏设置当中有PLC的IP和其端口号),这样设置后灌入程序正常通讯,我认为要设置的话,所有设备的IP和其端口号都要设置,为什么在PLC设置里面没有触摸屏的IP和其端口号也可以???

PLC的端口号(MC协议,端口号4999,),听同事说这一项可以删除,现在没机器试,不知道是否可以???

劳烦知道的朋友回答一下上面打问号的4个问题,不胜感谢!!!

楼主:
顶一下帖子

网友A:
首先解释一下IP地址和端口号的区别。就拿上网来说,网络上有很多个电脑,每一台电脑都有一个IP地址,通过IP地址就知道数据是要送到哪个电脑。而电脑上有很多程序,比如说浏览器,QQ,微博客户端等等,这些程序都能通过网络进行通信,那么怎么确定数据是哪个程序发送/接收的呢?于是就规定了端口号,假设浏览器是8000,QQ是8001,那么端口号8000经过的数据就是浏览器相关的数据,而不是QQ的。

所以三台触摸屏的IP地址必须不一样,但是端口要一样。

别的通讯系统当中,IP一样,端口号不一样也可以正常通讯,可能是跟同个设备里的不同模块通信。

在“内置以太网端口设置”里面,有对象也就是触摸屏的IP地址和端口号啊。

MC协议是三菱产品间的通信协议,这里并不需要MC协议,可以不设置。

楼主:
那三台触摸屏的IP地址一样,但端口不一样,这样可以吗???
从你解释来看应该不行吧,IP代表的是设备,端口号代表的是设备中的软件。

那三台触摸屏的IP地址不一样,端口也不一样,这样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三台触摸屏的IP地址一样,但端口不一样,这样可以吗???
从你解释来看应该不行吧,IP代表的是设备,端口号代表的是设备中的软件。

那三台触摸屏的IP地址不一样,端口也不一样,这样可以吧???

可以这样理解,两个端口之间定义了一个通道,数据通过这个通道就不会走错路了。IP地址必须不一样是因为设备1和设备2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张三跟李四是两个不同的人,你想给张三东西就肯定不希望东西给到李四手里。而端口号可能是一样的,比如说张三和李四都有嘴巴、眼睛,这些可以比喻为设备的端口,你拍个视频张三和李四同样都可以用眼睛看到,就是一样的端口。
当然这里的端口和上面说的PC软件的端口还不太一样。这里的端口可以随意设置为非保留端口号,所以,比如说你可以把触摸屏1端口设置为5000,触摸屏2端口号设置为5999,那么PLC跟1就跟端口5000通信,跟2就跟5999通信,也是可以的。

楼主:
在“内置以太网端口设置”里面,有对象也就是触摸屏的IP地址和端口号啊。
我这个设备,PLC中没有设置触摸屏的IP地址和端口号,为什么也可以正常通讯呢???

楼主:
wengine大哥,
这两个是两套欧姆龙视觉系统哦

网友A:
你确定这三个触摸屏是通过以太网跟PLC通信?三菱的PLC可以直接跟自家的触摸屏直接通信,不需要通过这里设置,威纶通的触摸屏我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我确定,因为这个设备是我在别人基础上搞的。
还有,我看我同事搞的设备,也是以太网通讯,威纶通触摸屏和欧姆龙CJ2M的PLC,触摸屏程序当中有设置PLC的IP和端口号,但PLC当中没有设置触摸屏的IP和端口号,是不是在所有的PLC当中就不需要设备屏的IP和端口号???

我再发一个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以太网通讯的例子。

楼主:
两个三菱触摸屏,一个Q系列PLC,四套欧姆龙视觉系统,一套喷码器(应该是叫这个名称吧),也是通过以太网通讯。
我不知道“内置以太网端口设置”当中MC协议的端口号9600和9601是指什么???
难道是和触摸屏通讯的设置,但屏程序中的设置PLC的端口号是5006???
屏程序当中“周边S/W通讯用端口号”5015是什么???

楼主:
PLC设置当中的4-7是四套欧姆龙视觉系统,8是喷码器。

网友A:
MC协议中的端口号做什么用要看系统中有没有其他的三菱产品跟这个plc通信,没有的话这两个端口设了也没作用。
三菱的触摸屏跟plc通信是通过udp的方式,不需要通过plc以太网参数的设置,只需要在触摸屏端设置plc的ip就可以自动进行通信,我问了一下,很多触摸屏都可以这样跟plc通信,当然有些屏是通过tcp通信,这就需要在以太网那边设置参数了,具体屏的手册会介绍的。
周边sw端口号指的是这个屏通过这个端口号跟电脑,打印机等等的外围设备进行数据通信。在got编程软件里有相关的设备列表和参数

楼主:
谢谢wengine大哥,花不少时间解答问题,让我学习了很多,大部分搞懂了。
还有几个小问题我后续总结一下再发出来。

楼主:
在触摸屏和PLC串口通迅中,PLC也不需要设置屏的品牌和参数,这以太网也不需要的话,那MC协议件的4900,9600,9601这几项都可以不要了吧???
后一次发的几张图片中,屏设置PLC的IP和端口号(5006),PLC当中没有哪里设置自已端口号呀???

网友B:
关于通讯这个问题,我一直学的是懂非懂,请问有没下讲解有什么书或者是视频的可以

网友C:
三菱官网有Q/L内置以太网手册,再结合触摸屏通讯手册,可以下载了学习,二楼解释的很详细。

楼主:
看了这个资料,还是不明白下面的问题,因为最近调试设备比较忙,所以看资料没怎么仔细
在触摸屏和PLC串口通迅中,PLC也不需要设置屏的品牌和参数,这以太网也不需要的话,那MC协议件的4900,9600,9601这几项都可以不要了吧???
后一次发的几张图片中,屏设置PLC的IP和端口号(5006),PLC当中没有哪里设置自已端口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资料,还是不明白下面的问题,因为最近调试设备比较忙,所以看资料没怎么仔细

在触摸屏和PLC串口通迅中,PLC也不需要设置屏的品牌和参数,这以太网也不需要的话,那MC协议件的4900,9600,9601这几项都可以不要了吧???
后一次发的几张图片中,屏设置PLC的IP和端口号(5006),PLC当中没有哪里设置自已端口号呀???

最近稍微研究了一下GOT的通信。主要是以下几种方式:
GOT跟PC通信;
GOT跟PLC通信;
PC通过PLC跟GOT通信;
GOT跟外围设备通信;
PC通过GOT跟PLC通信(透明传输)。

对于GOT来说,这么多不同的方式它需要识别,于是就是通过端口号来识别的。最简单的,PC通过以太网跟GOT通信的话,就有两个端口,一个是通讯用的端口,另一个是下载的端口,在PC端需要设置下载的端口才能把程序下到GOT,如果设置通讯用的端口是不能下载程序的。然后楼主一直疑惑的PLC端的设置,触摸屏跟PLC通信,都是触摸屏主动进行通信的,因为GOT能进行很多通信,所以它需要端口号来区分数据是谁的;而PLC是被动响应的,触摸屏要什么数据就给它什么数据,不需要端口号,这是三菱工程师的解释。

这里并不需要MC协议,所以是不需要设置的。

楼主:
明白明白,非常感谢wengine大哥耐心的解释,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D:
1·三菱的内置以太网的plc与维伦的Hmi 通过以太网连接时都是mc协议,三菱的MC协议是被动的协议通过端口号识别连接对象,等同于该通道为服务器功能,楼主需要和三个维伦的Hmi 相连接,建议使用不同的通道号,如果使用相同的通道号可能会出现单个通道通信超时的情况  2关于三菱内置以太网的SOcket 通信,这个功能具有主动发送和接受功能,其中会有两种模式选择,端口主动打开(相当于客户端功能)端口被动打开(相当于服务器功能),如果和第三方设备(对于Plc 相当于执行机构的)例如:打印机,扫描器,Ccd 等均使用该功能连接通信

网友D:
补充,关于和维伦为什么要这样设置,这是维伦和三菱约定的通讯协议;我熟悉的proface 通过以太网连接三菱的QPlc 采用的是 UDP MOLESOFT连接,富士的跟维伦一样用的Mc协议,所以无需纠结怎么连接Hmi,那是厂商与厂商之间协商写的驱动

楼主:
前几天我把MC协议中9600,9601两个删除掉,屏和PLC照样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