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路灯回路中有10盏灯,有一盏灯的线路绝缘损坏,但由于灯并接有电容器,在下面用摇表检测不出来,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感谢!

网友A:
接个小容量的断路器, 分段通电,逐步缩小范围,第一次排除掉5个,第二次排除两个或三个,第三次三选一或者二选一

楼主:
这个方法好,我试试,感谢!

网友B:
从中间断开来检查
这样快点!

网友C:
10个中间断开检查确实会快很多的。一下就排除了5个呵呵。

网友D:
检查结果如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个小容量的断路器, 分段通电,逐步缩小范围,第一次排除掉5个,第二次排除两个或三个,第三次三选一或者二选一
本来这种维修就是8421排除法

楼主:
感谢,找到了,有一盏灯积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