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求助 三菱 D740 2.2KW E.GF 故障
请问各位老师 这个机器 维修思路   参数我已经恢复 出厂设置  机器不启动不报警  一启动就报 E.GF   接地故障

谢谢各位 ,这个机器 已经修好, 原来是主板的 线路 太细 有腐蚀,铜线断了 ,处理腐蚀 的地方,用根导线代替, 试机正常了,  这机器 本来维修方向 就错了,以为是一体化的 模块的问题 ,后来才转向检查主板
虽然 这机器 修好了 ,但我还是修的云里雾里,不知道这根线路起的什么作用

网友A:
你确定电机及接线没问题了吗?

网友B:
查下电流检测

网友C: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电机 没问题的  我拆了电机  和接上电机 是一样的

楼主:
这种三菱小功率的是模块是集成的.找不到电流检测在哪

网友D:
小机器一体模块,这个三菱变频器维修思路,去咨询 无锡炎煌电子  毛工。

网友E:
电机接线是完好的吗?

楼主:
本人 有点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现在没条件代换

楼主:
请教 大家 这D740 主板 检测电流 是哪一块在处理

网友F:
会不会是输入端和输出端接线反了啊,上次遇到过这个问题,发现是接线工把线接反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人家不会跟你说一个字的,人家说自己要揾食,说在论坛只是打广告,不会回答新手问题的,不要指望所谓的“专家”,靠自己吧,这个地球少了谁都一样转。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会的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