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上电就转

楼主(2015-10-22):
我用的松下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并没有给脉冲指令,为什么上电后电机就直接转动?

网友A:
你确定?看看上位机接线是否有误?转动属于正常转动那种吗?

网友B:
送过来我帮你检查检查,,,价格优惠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挺正常的,转速大概是50R/MIN,上位机连线貌似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新买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新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好的,,,这个大家都懂对吧

网友C:
带动的是什么结构,可能是刚性没调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脉冲信号线拆掉看看

网友D:
参数设置了摩擦补偿,恢复出厂就好了

网友E:
楼主确定所需参数都设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信号线拆掉后还是如此。有没有可能是控制信号端子哪根接错了,或是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情况是这样,那个50根引脚的连接器(就是信号线的那个端子)当把外面的塑料外壳去掉时就是好的没问题,但当带上外面的塑料壳时就发生这种情况了,有没有可能是哪根引脚接线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参数都是好的,因为之前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肯定是线了或设定错误,伺服器on也去掉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那个50根引脚的连接器(就是信号线的那个端子)当把外面的塑料外壳去掉时就是好的没问题,但当带上外面的塑料壳时就发生这种情况了,有没有可能是哪根引脚接线出问题了。
那就仔细检查信号连接器的接头的焊接部位及连接线,有没有破皮,铜丝外露,热缩管没套好等等导致线路短接的可能。

网友D: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我推测你的A5是工作在速度模式下,而非位置模式,故障肯定是断线引起的干扰。位置脉冲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不会这么差,很可能是速度信号、转矩信号模拟量输入的负极断线,正极悬浮之后干扰信号变成了速度信号。
   你是使用者,不要研究这么多,你只要把数控系统到伺服的那根控制电缆整根换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位置控制模式,这个我能肯定。
大家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要问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各种问题的表现形式都不一定一样的。
你可以用松下PC软件PANATERM进行监控A5的各个IO状态,不是一目了然了,到底是哪个输入引起自转动的。

网友G:
那个插头脱了衣服就不会?穿上衣服就异常??
绝对是线缆问题

网友H:
带外壳出现问题,就很明显了,是引线或引脚短路引起的

网友A:
楼主弄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19楼兄弟的话,现在插头在脱了衣服运行,事情很多还没有时间来检测问题,等一有结果就马上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原来以为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马上判断出原因,就像设备供电正常但不能正常上电就要检查主回路接线一样,毕竟电机转动一定要满足某些条件,更可况是伺服电机,只要顺藤摸瓜很快就能确定是哪个引脚出了问题。可能大家都不是搞伺服的只是应用吧。
另外我的PANATERM 6.0调试的时候总是断线,出现通讯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么用要当心的

网友I:
看起来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