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用GX Developer  上载会有影响么~?会出现读不出来的情况么,
厂里其他人用的是 Developer   我想用work2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对于FX系列:
GX Developer只能读取GX Works编写的简单工程中执行程序,无法读取FB/FC。

对于L,Q系列:
GX Developer也只能读取执行程序,如果是使用ST语言写的话,读取到的可能与原先的不同,需要进行程序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