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 cable无法添加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5-10-22):
PC/PPI cable无法添加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版本以及Microwin版本是多少?

网友B:
先改成中文版,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7 32位 V4.0 STEP 7 MicroWIN SP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诶

网友B:
安装软件的时候把杀毒软件、360关了在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