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在FX3U定位指令DSZR中的零点信号设为为X0-X7,请问一下是否可以指定其他输入信号(比如X20)为零点信号?

网友A:
答案是:不可以;
请仔细阅读手册关于DSZR的注解;

网友B:
这个需要用到高速输入口。

网友C(2021-07-17):
如果是控制步进电机回原点呢  那么可以写成 (DSZR X0 X0 Y0 Y4)吗?就是零点信号和近点信号写成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