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数控系统和PLC控制伺服的精度一样吗?

网友A:
如果数控系统和PLC控制系统采用的伺服驱动系统的品牌和型号都是一样的,还有机械结构都是相同的精度(齿轮传动系统),可以说都是一样的运动精度,唯一的区别就是两个系统的软件实现的功能(或者称之为软功能)不一样。
数控可以做得更专业,比如运动控制中的直线插补算法、曲线插补算法、圆弧插补算法和三维的螺旋插补算法等等极端复杂的加工行走的轨迹。
而一般的PLC,只擅长继电器类型的工业应用控制。

楼主:
哦 现在有一台多轴镗床 其中一轴是移动工件的另外六轴都是负责进给的 用PLC合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现在有一台多轴镗床 其中一轴是移动工件的另外六轴都是负责进给的 用PLC合适吗?
六轴之间有联动吗?需要同时联动吗?还是单轴只管行走到设定的距离而已?不管其余五轴如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现在有一台多轴镗床 其中一轴是移动工件的另外六轴都是负责进给的 用PLC合适吗?
六轴之间有联动吗?需要同时联动吗?还是单轴只管行走到设定的距离而已?不管其余五轴如何动作?
只有两轴 同时动 两轴移动到设定的距离【轴上各装了一只异步电机控制刀具旋转】然后再返回初始位置,然后第七轴把工件移动到下一个两轴的位置。。。如此循环,打算只用两路脉冲输出的PLC通过切换脉冲控制多个伺服驱动器,外加一个触摸屏,我上个月刚学的 不知道实际编程序难不难,不装回零应该也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现在有一台多轴镗床 其中一轴是移动工件的另外六轴都是负责进给的 用PLC合适吗?
六轴之间有联动吗?需要同时联动吗?还是单轴只管行走到设定的距离而已?不管其余五轴如何动作?
只有两轴 同时动 两轴移动到设定的距离【轴上各装了一只异步电机控制刀具旋转】然后再返回初始位置,然后第七轴把工件移动到下一个两轴的位置。。。如此循环,打算只用两路脉冲输出的PLC通过切换脉冲控制多个伺服驱动器,外加一个触摸屏,我上个月刚学的 不知道实际编程序难不难,不装回零应该也行吧?
只是简单的运动控制,完全可以,尝试吧,失败是成功之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问别人貌似没多少人这样试过 还是希望不要失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