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神救助

楼主(2015-10-22):
我是个大四学生,毕业论文是关于PLC的,但是我不是这专业的,假设我用扫描器扫描一个数据,分别代表4种信息,那么这个输入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我的想法是数字量,就是用二进制两位数代表4种信息,用两个输入口。

网友A:
给你出这项目论文的就是大大神了。

网友B:
你准备使用什么厂家,什么型号的扫描器?不过某国的论文一般都是纸上谈兵对吧,根本就不会花真金白银去实践的对吧。
需要知道扫描器本体上是配置有什么样的通讯端口,比如PS2通讯端口,RS232通讯端口,或者RJ45的网络通讯端口。
知道通讯端口的类型之后,才能获得通讯数据的类型。

网友C:
真是大神出的命题

网友D:
前几天有位师兄不是说有空帮写程序吗,找他去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