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增加输出模块24V电源容量不足

楼主(2015-10-22):
如图
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132个输出点我用FX选型显示PLC24V电源容量不足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可以通过中继转换,

网友B:
外接24V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接?

网友C:
所有输入输出外接DC24V电源。根据你的光电,接近等的类型确定公共端接+还是-。

网友D:
具体还是看看说明书,选型手册,如果外接电源可以的话 那就外接24V电源供电!

网友E:
不用内部输出的24V电源,

网友F:
中间加1块扩展电源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
呵呵;扩展模块多了必须要用扩展单元或供电模块才可以;
你可以主机后面带4个扩展模块,然后再用一台FX2N-32er或FX2N-48ER扩展单元,扩展单元后面就又可以带4~5台的扩展模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问过供应商说现在买不到那些32点和48点的输出模块了,所以全部用16点的,

网友G:
只能说你的供货商不负责任,或技术上不够专业;

网友H:
楼主,你这个项目最好选用Q00UJ,价格贵不了多少但是编程和组网更加灵活!
当然你要带编码器和脉冲输出例外,那个还是建议你选用当前配置......
不过你的经销商实在垃圾:配置不行的也硬来,呜呼

网友I:
好歹你电源模块也加几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呀!垃圾供货商,我想过用Q系列的,但是没用过Q系列的程序倒是挺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没做过这么大的项目,对3U的了解也比较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呀!垃圾供货商,我想过用Q系列的,但是没用过Q系列的程序倒是挺简单的
你只有增加电源模块一途了,毕竟东西都已经到位!
不过如果没有后续再增加模块而且输出模块的输出点同期工作率不高的话,5个模块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因为我已经这么做过(客户离我们公司很近,所以当时才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