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5-10-22):
三菱plc编程软件装上怎么找不到图标啊!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电脑点击“开始”选择程序,找找里面有你要选的程序。

网友B:
工程———创建新工程

网友C:
不知楼主装的是三菱哪版本的软件?

网友D:
在开始(所有程序)中有
也可以在安装位置找到运行程序点右键创建快捷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