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安装接线知识

楼主(2015-10-22):
电机接线盒进两根电缆截面比较粗线很硬往端子上接很费劲专业做安装的师付有什么好方法没有请多指教

网友A:
力气+技巧
线不要一样长、否则很难放进去。根据接线柱的位置、把每相线裁成适当长度。
慢慢接、接多了就有技巧了

网友B:
线弄顺一根一根的接,没什么技巧,就是临场发挥

网友C:
多看其他电工师傅接线.

网友D:
大线不是压端子进行连接嘛
不压端子接不牢会发热的!

网友E:
应如1楼所说了,这个时候需要经验和手感。

网友F:
这个可没什么特殊的手法什么的哦!

网友G:
等待中,偶非常想知道。。。。。。。。。。。。。。。

网友H:
穿进去后给线头压端子,然后锁在接线柱上

网友I:
楼主的提问令人读起来很费劲。
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全凭实战经验加技巧(自己总结或借鉴别人的)。

网友J:
高压电机千万不要把头锯一节。

网友K:
大粗电缆都不好接呀。没劲的人估计都接不上。

网友L:
发张图片,让大家观摩一下,电机盒不会设计的不合理吧

网友M:
粗电缆接头确实难弄啊。别说没用接头了,就是用了接头也难弄。

网友N:
越讲究,做的多,工艺肯定越来越好。

网友O:
压线鼻子

网友P:
压线鼻子,把接线端子拆掉,用螺丝,螺帽直接和引出线对接,然后做好绝缘!

网友Q:
根据现场将电缆破开,单根比好长度,压卡子调整好角度再穿螺栓紧固,必要时用螺丝刹下,两个卡子都入位,能挂上两三圈丝就好办了。。。

网友R:
我想知道的是为何电机接线盒你要进两根电缆呢??接线盒的设计上应当有考虑用什么规格的电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