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我们公司有装腐蚀性液体的罐车,罐内有效高度是2m。全国外进口。
现在使用遇到一问题:向罐内充装时液位变送器反馈的4-20ma信号乱跳
今日拆开检查液位计,发现液位计在罐车上部安装,抽出来长度也只有1m左右。
其他一切正常
不知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探头抽出擦一擦或更换一套

数字式浮球液位计
测量介质:对不锈钢不腐蚀的液体
测量范围:0-0.5m-6m
测量精度:1.5%FS ( h ≥1.0m )、2.5%FS ( h≥0.5m )
介质温度: -30 - 70 ℃
介质粘度:≤0.07pas
介质密度:≥0.5g/cm3
显示:    四位LCD 显示
供电电源:3.6V 锂电池,连续工作两年
适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石油、水利、环保、食品、化工、医药等领域的液位测量。

网友B:
你这什么液位计啊,浮球不应该到底么

楼主:
静压连杆式的
杆长1m

网友C:
冲注液体是会有液体流动数值当然有变化了,杆式的是压力测量原理。
专业微压差测量、自控仪表,2003年至今,务实诚信,域名 ss18.cn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原来这些信息都是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的
后来我自己亲自去现场确认后
重新进行零位和满液位进行标定。目前使用基本上正常
就是有5%的偏差。

网友D(2016-04-06):
回复 楼主:
对这个腐蚀性很强的液体,建议可以使用外侧液位计,无需再罐上开孔、不电焊、不动火。不用跟与被测量介质接触。不受该介质、压力、温度所影响。有需要可以加我QQ458424603

楼主:
回复 网友D:
精度稳定性这些方面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