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BT137可控硅是双向还是单向,还是都有谢谢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网友B:
这个是双向可控硅啊,记得高级电工培训的时候讲过的。

网友C:
双向可控硅!

网友D:
当然是双向可控硅啦。网上资料大把啊。

网友E:
若常见元件,按型号搜索可得相关介绍。

网友F:
常见原件还是问度娘

网友G:
BT135,136,137,138,139,都是双向的,BT151就是单向的了

网友H:
在线看看电路,一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