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触摸屏

楼主(2015-10-22):
请教各位老师!台达A系列触摸屏编画面的时候元件的前景颜色怎么变不了,都只是灰色的,绿色和红色无法变色呀。

网友A:
设置错了,我开始也是这样

网友B:
你的屏是CSTD还是BSTD/GSTD ?

楼主:
屏的型号DOP-AS57BSTD

网友C:
你打开元件,点那个“元件前景颜色“不就是可以调节的吗

网友B:
本来就是单色的显示,何来红色与绿色;

网友B:
这款才是彩色显示的;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要是没有高人指点一下自己真会在死胡同里转不出来,因为之前一次学习的时候,元件的前景颜色倒是会变得,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弄不出来了,原来原因是在这儿,太谢谢老师了!!!

网友B:
DOP-AS57只有CSTD是彩屏,你用的BSTD及GSTD二款都是单色的;

楼主:
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