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各位前辈!有两台设备需要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9点到10点30分运行,下午2点到3点15分运行,周末停止运行,怎么设置PLC(三菱FX1N)时钟及程序该如何编写,最好能用梯形图说明,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思路就是用trd指令读出当前的时间,然后用比较指令来控制输出,并且你要把plc上面的时间设置和当前时间同步,

网友B:
也可以不读取时间,如里面数据是正却的,直接那d8019是星期,d8015是小时,d8014是分,作比较来区动或停止。如果数据有误,必须用TWR指令来设定。

网友C:
买个好点的可编程时间控制器,简单设置一下就OK了。
简单高效可靠。

网友D:
3楼所说,不知有无参考意义。

网友E:
花几十元买个带时钟的定时器,PLC电源由定时器控制不最简单了;
PLC时钟如果停电时间长了还会没有;

网友F:
版主的方法最好,直接用微电脑定时器给信号,方便又简单。

网友G:
不缺钱就用PLC。

网友E:
呵呵;PLC还是要用的,要控制其它的,只是PLC工作时间的控制用个外接定时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