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一个月前开始公司的一台空压机经常性保护停机,我们的空压机是外包给外面专业人员做维保的。走流程报修,外包来人检修,先怀疑电机保护造成的停机,我这里给他的分析是1号机经常保护停机有可能这个原因造成,但是2号机有时候也会保护停机,外面的变压器容量又够用。这个是小概率。最后分析是过热保护,(英格索兰简版)。先确认更换油滤,没效果,更换油分芯,到最后更换了超级冷却油,还是没有效果,到最后是油过滤下面的管道内的温控阀有问题。走了很多弯路,前后大概一个月时间,终于搞定了。

网友A:
油滤与油雾分离器是定期更换保养的,难道你们平时没做导致误判?

网友B:
确实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C:
看起来像是熟悉程度或原因分析的问题。

楼主:
油过滤又分芯加管道过滤都是有定期更换,我们都是提早更换的。而且1号机是备机,一般很少开启的。我有分析过,不会是以上的问题。但是外包的分析,老大认可。我们也没办法的呵呵。

网友D:
主要原因是温度升高 可能是温控阀开启度不大 油温没有经过冷凝器导致温度没有及时散掉 温度过高造成保护停机
楼主家的空压机多大
我们自己把空压机的热能回收了用来洗澡取暖

网友E:
定期维护一定要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的空压机才18个KW确实是空压机的温控阀没有完全打开,油路走小循环,造成的油温过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空压机才18个KW确实是空压机的温控阀没有完全打开,油路走小循环,造成的油温过高。
难道没有油温显示??

网友G:
我们这的空压机温控阀坏了都给旁路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垃圾版的空压机,什么显示都没有的。就3个指示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旁路不是不可以,油温上不也有问题,油温低了超冷油中的水分会增加,维保的是这么说的。其实那个温控阀相对油过滤器什么的来说很便宜的。而且说是只更换阀芯就可以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们这是南方,空冷型的空压机。

网友H:
油滤堵塞的话压力是不对的
油质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分析问题直接把最难的给优先考虑了

楼主:
油的问题我有想过,但是老大同意也没办法的呵呵。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负荷率很高可以回收热量 100人洗澡估计没有问题

网友I:
一次弯路一次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J:
老大不懂,外面的叫换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是公司的钱,外修肯定想搞多点钱,不叫你多换点配件,马上修好,能赚多少钱呀,都是聪明人来的

网友K:
空压机热量如何回收的呀?

网友L:
机头、冷却器、电机、转子喷射油口等都有温度传感,根据这些数值判断故障点容易些。

网友M:
空压机是哪个牌子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K:
引入热交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