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如韪,,带37KW电机电流为1.8A

楼主:
以上说的都是空载.什么都没带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说的都是空载.什么都没带的情况下,
你测的是电源侧的还是输出侧的电流,东元的37KW的变频器我测过空载时电源侧电流也是才2-3A

楼主:
输出侧面板显示3A,,输入侧钳形表7A

网友B:
那输出侧钳形表实测多少?

网友C:
变频器入力侧电源只有电源整流后电位大于电容器电位才提供电流,普通钳形表测量值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D:
不能这么小,55KW空载怎么都有30A左右

网友E:
是呀,这个容量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在电机空载额定频率下运行,应该超过30A了。所以,输出的参数显示是错误的。

网友B:
应该与变频器本身有关系

网友F:
 问题就是电流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这个情况有注意哦, 万一过载的,变频器没有保护 就会炸管或者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