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0变频器求助,急!

楼主(2015-10-23):
最近为客户做了一个关于空调冷冻水系统的配电柜,里面用到ATV610变频器,图纸如上图所示,现在调试中发现变频器故障输出点如按图接线至R1A和R1C(开点)则变频器启动无反应,若接R1B和R1C(闭点)则变频器可正常启动,但故障点无法复位,也就是说若接R1B和R1C ,无论变频器启动与否,此点均为闭店,内置继电器不切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故障报警点对应参数的设定对不对?是不是多功能端子定义不对?

网友B:
继电器报警能否切换?你可以用第2个继电器定义。

网友C:
先对照查下变频器参数,故障继电器只有故障时才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