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5-10-23):
传送指令把整数储存到VW里然后再把VW当作定时器输入有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送指令把整数储存到VW里然后再把VW当作定时器输入有意义吗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定时时间成为变量,可以随时更改。

楼主:
就类似把8存在了vw4里然后定时器T55输入vw4这样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直接给8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初始用传送指令给vw存了一个数了还能改时间吗?看看下边那俩图

网友B:
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变量 能够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是不是在触摸屏上直接改vw

网友C:
你8是传给VW4的 ,而你T55用的是V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