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问题?

楼主(2015-10-23):
普通变频器设置初始频率,设为面板控制后,按run电机转动,但按上下不能调频怎么回事?

网友A:
出厂初始化一下,然后关电等会再送电,重设参数试试

网友B:
有的变频器是旋钮有效,按键就无效!

网友C:
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D:
频率给定从哪里来这个你要设置好,是面板还是端子还是内部寄存器呢。

网友E:
像这类问题,一定要把变频器的品牌型号,与说明书对号才行,每一种变频器,不可能操作方法和参数设置都是一样的。全世界也没有统一结构和参数的标准。

网友F:
把频率给定方式设置成面板按键或者是旋钮试一下

网友G:
有些变频器要设置一下才能用面板旋钮调速的

比如施耐德ATV31和ATV312 同属于31系列,但31设置电位器后旋钮可以直接调速,但312就不行还必须进入CTL-才能调速

网友H: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I:
还有一项面板按键调频率参数为设定,仔细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J:
楼主要仔细看说明书,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的哦。

网友K:
面板有面板电位器吗?看看是不是该成电位器了?

网友L:
频率源是面板还是端子板,还是电位器?

网友M:
参数没有设定正确,不过你不说什么变频器,估计也没有人能针对性的答复你!

网友E:
是呀,像楼主这种问题,就是一个控制权问题。当前的控制权限交给谁了?是操作面板?还是端子?还是远程通讯?这个必须要看变频器参数表才能知道。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不具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