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改单相

楼主(2015-10-23):
手头有一个1.5KW三相变频器,想拿回家学习,怎么样改才能接单相,我不需要带负载,练练通讯就好。

网友A:
直接接单相电就可以了,至于变频器应该要改成单相的参数,这个可以问问厂家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这种设置没见过,不带载直接上单相电就可以

网友C:
一般接在L1和L3.380V的接220V的怎么接都不用怕坏不了的

网友D:
这么小的变频器,用单相升压办法就可以,不过要做一个220/380的单相升压变压器。就可以在家干活了。

网友E:
220V直接接家用电就行;
380V需要一个升压器;

网友F:
单相220V转380V变压器一台,380V接到电源输入端子任意两相上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版主,手头有个1000VA初级380V次级220V变压器反接可以吗,还有个50VA的初级380,220,110,次级36V,24V的控制变压器自偶连接哪个更好?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手头有个1000VA初级380V次级220V变压器反接可以吗,还有个50VA的初级380,220,110,次级36V,24V的控制变压器自偶连接哪个更好?谢谢。
多可以,调试不带载可以。

网友H:
不带负载,可以直接在输入端接单相电,也可以运行。注意,品牌不同,有的可以,有的要报警的,输入缺相或者电压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带负载,可以直接在输入端接单相电,也可以运行。注意,品牌不同,有的可以,有的要报警的,输入缺相或者电压低。
具体的得看看说明书。

网友J:
用 220变380变压器供电不就行了吗?

网友K:
找个变压器反接一下用呗,反正又没负载~!

网友L:
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手头有个1000VA初级380V次级220V变压器反接可以吗,还有个50VA的初级380,220,110,次级36V,24V的控制变压器自偶连接哪个更好?谢谢。
建议用前一个反接,这样你还可以带1.5KW及以下功率电机空载运行!当然负载大了就会报欠压......
后一个完全不带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指教,学习了,谢谢。

网友N:
有很多低功率的三相、单相通用,你试试

网友O:
回复 网友F:
那样变频器不报缺相故障吗?

网友O:
还是直接弄个220单相变频器吧。

网友P:
用过G11S系列富士变频器,它有R和S两棵控制电源线,可以接AC220V电源用于调试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