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遇困难求帮助

楼主(2015-10-23):
老板只给了plc程序但是没给触摸屏程序我看看一片茫然呀这好多v变量我都不知道干嘛的
初始给v变量都复位了那后面的v变量做的常开触点怎么闭合呢?程序里也没有v变量线圈给v变量置1的!怎么回事?是不是v变量全是触摸屏上的东西

网友A:
可以把它当M用,V0.0~V0.7组成VB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看看图下边那两行字!没有给v置1的线圈怎么能拿v当常开

网友A:
不需要置什么1,VB=1,2,3,4,5,....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绕晕了看图v120.0在开始复位了然后后面那个v120.0的常开怎么闭合呀

网友B:
你都说触摸屏了,那就是触摸屏上的按钮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评论给了我好大安慰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光看程序没用,首先你要了解设备对应的工艺,然后控制过程,再结合组态(内部地址了),plc程序就很清楚了。初步看了下,没看懂P上升沿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哦,自锁啊,没仔细看。。。

网友C:
SM0.1是初始化用的,后面的V位并不一定要有的啊。

网友D:
最好是对照触摸屏的程序来一起看,这样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