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工装

楼主(2015-10-23):
因为是新人,没有分,希望大家帮助我,帮助我参考一下
如图片能实现么

网友A:
用三轴控制器轻松搞定。

网友B:
要是圆的然后产品也不大可以考虑抛光头不动工件运动。

网友C:
三菱PLC是可以做圆弧运动控制的,但是有些价钱便宜的一体机,比如FX3U不能做圆弧运动控制,需要购买价格昂贵的Q系列模块机。
可以使用国产的PLC,比如信捷,比如台达。PLC主机加伺服驱动系统或者步进驱动系统都可以实现圆弧运动。但是还要进行编制运动控制程序,比较复杂。楼主要是不是专业人士,建议外包给自动化公司制作吧。

网友D:
FX系列也有带圆弧插补功能的定位模块,只是价格比较高而已;

网友E:
走圆弧不是什么难事,选对应硬件即可

网友F:
楼主要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期待结果的产生!

网友G:
如果是固定的这种抛光轨迹,要求不高的话,要是我就做成弧形的机械限位式了。

网友H:
LZ这个不用PLC控制也行,用简单的机械原理就可以实现了,参考摇臂钻床的运动,简单省事。

网友I:
大小都一样,而且要求也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机械上面改进。

网友C:
如果工艺上很少变动,比如行走的加工轨迹,建议使用圆弧的机械行走轨道来控制机械运动的行走路径。
因为电气系统中的运动控制零部件,少则需要5~6千,多则需要上万的投资,需要考虑设备的整体制造成本的。

网友J:
这个这么简单,还用什么圆弧插补,直接电机旋转带动轴做绕圆心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想到这里面全都是高手!!!万分感谢表情,我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想到得到这么多的答复,让我非常高兴!!!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有想到这里面全都是高手!!!万分感谢表情,我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想到得到这么多的答复,让我非常高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万分感谢[qq57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根据你说的我在看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在努力,做出来了老板给我奖金,我请大家喝哈尔滨啤酒!一起happy!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K:
而且零件动的话只要一个旋转就足够了,没有复杂的机械结构,还可以内外同时抛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引用 网友B:
要是圆的然后产品也不大可以考虑抛光头不动工件运动。

网友L:
做一个靠模,抛光头跟随靠模移动即可!
就一个气缸+拉簧+抛光电机搞定

网友M:
廉价的数控系统加步进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好意思,有一些不大明白,靠模是什么模?

网友N:
能不能使用这个思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0MjY3MjQw.html

网友O:
回复 楼主:
靠模是依照你所加工部件的外形,做个相同形状的参照模型。如同民间配普通钥匙一样,即“克隆”或“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