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软件问题

楼主(2015-10-23):
求各位师傅指点:打开欧姆龙9.0软件后,在连接PLC时显示如下图
打开原有文件同样显示上述现象。谢谢!

网友A:
软件安装不完整。

网友B:
cx-serser软件不完整吧

网友C:
没安装成功,系统是否匹配,32位64位是否对应,之前我64位系统安装32位软件也是这个结果

楼主:
谢谢!以前能正常运行。用三年了。现在出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就是杀毒软件造成的,到杀毒软件隔离区找找被杀了的文件吧。

网友D:
重装软件,或者有本分还原到正常备份。。。

楼主:
重装时出现软件包有一东西没有了。现在先装4.0再9.0版,可以打开文件了,但无法和PLC连接

网友E:
只能卸载在重新安装了。

楼主:
卸载重装时出现:[upl

oad=jpg]/uploadImages12/0933b0f984057dc33610c235110670f500fa05dc.jpg#20151024_123320.jpg[/upload]
请问如何找回

楼主:
求大师赐教!

网友F:
不重新安装系统估计不行

网友G:
安装新系统再装软件吧,估计系统多个动态链接库没了

网友H:
重装系统后一键备份系统,有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好解决。

网友I:
重新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