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头指向的是什么设备呢?求解答

楼主(2015-10-23):
(无正文)

网友A:
时间继电器

网友B:
如1楼所说。
如果其上有名称、型号等,可以查看。

网友C:
就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时间继电器,这是经常能见得到的东西哦。

网友E:
时间继电器,再清楚看看,接线工艺不错

网友F:
星三角降压启动
时间继电器

网友G:
时间继电器
两套请三角启动。接线挺漂亮的

网友H:
这个是器件不是设备

网友I:
都回答过了,楼主明白了。

网友J:
看外观像是一个时间继电器,楼主可以看下上面的外观显示,应该和时间有关的吧

网友K:
二套星启动延时三角形运行,加热继保护。

网友L:
电子式时间继电器。

网友M:
时间继电器,上面把功能都说了。

网友N:
图中有很多控制元件需要知道,弄懂,并理解它的作用。
图中有接触器,热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开关电源,PLC控制器,时间继电器,接线排,DIN导轨。楼主慢慢的一个一个提问吧。

网友O(2015-11-22):
做这个柜子,费不少工夫!我现在全是软线,省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