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电动机故障

楼主(2015-10-23):
我这有三台110KW电动机,是新的刚安装上,其中有两台,一送电,空开跳闸,将电机动力线去掉后,用万能表测量电机三相接线柱,三相全导通,而且,相间电阻是2.4欧姆,这是内部线圈短路了吗?这么大的新电机,我都不敢相信,,

网友A:
看绕组的连结及出线端情况,再看所测得的数据;空开跳闸,看空开额定电流等 是否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尾连接,关键是把动力线全拆了,电机三相绕组还是导通的,

网友B:
论坛里好多这种电机测量的问题,个人认为量电机万用表和摇表能判断一部分故障,但不是全部,有条件最好是把电机端盖打开,基本一目了然了,电机尾端盖很轻松就能打开的啊。
不过如楼主所说三相相间只有几欧姆的话,那基本是要重绕了。

网友C:
电机线圈是星型接法吧!
这样就是这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尾相接,不是三角形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110kW的电动机相间直流电阻有2.4欧姆已是偏大了,问题是他怎样测出这个2.4欧姆的值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还是新的,,三台两台都是这样,相间电阻值也都相同都是2.4欧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
没看到首尾相连

网友E:
首尾相连是三角形接法,楼主不如将三角形接法分开,测各相的电阻,用摇表测量下相与相之间的绝缘电阻。感觉三相电阻平衡,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无论什么接法,三相之间不应该导通

网友F:
110KW用多大的空开?用什么方法启动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软启动

网友E:
是的,是不应该导通,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量的,如果光在电动机电力输入端量,肯定是导通的,应该把头尾相连的短路片拆了再量各相的电阻,不知你是不是这样量的?直接测量三相接线柱肯定都导通的,因为接线柱上已经将三相绕组的头尾相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弄错了 带着连接片量的,,电机用软启动器启动,一上电软启动器上面的空开跳闸 是什么原因啊?难道是软启动器内参数设置有问题?还请赐教

网友G:
110KW电机阻值很小,新电机的故障率更小,判断电机好坏建议将连接片拆下量三相阻值,相与相之间绝缘,相对地绝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恩 请问软启动器,一般只需设置那些参数,我估计是软启动器参数设置有问题,导致空开跳闸

网友H:
有兆表的话还是用500V的兆表测下,新电机三台有两台坏的机率微乎其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无论什么接法,三相之间不应该导通
连接片拆了没有。
有条件方便上图。

网友J:
问下你的电机是怎样启动的,是用软起吗?

网友K:
楼主你把连接片拆了量,还有电机功率越大的用万用测量时电阻越小,要测电阻得用电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恩恩 首尾连接 带着连接片我量了量两相,导通,两相间电阻很小2.4欧姆,把连接片拆了,分别量了量,两相,确实是不导通的,相间绝缘电阻很大,对地电阻也很大,电机正常,,我有一事不太明白,三相导通,电机动力线三相也是导通的,这样三相不是短路吗?为什么这样可以启动,既然三相间是导通的,为什么三相间绝缘必须要做好呢?

网友L:
你要搞清楚电机6个接线柱内部是怎么接的,软起是什么型号,参数设定对不对?负载是什么?

网友M:
引用 楼主:
恩恩 首尾连接 带着连接片我量了量两相,导通,两相间电阻很小2.4欧姆,把连接片拆了,分别量了量,两相,确实是不导通的,相间绝缘电阻很大,对地电阻也很大,电机正常,,我有一事不太明白,三相导通,电机动力线三相也是导通的,这样三相不是短路吗?为什么这样可以启动,既然三相间是导通的,为什么三相间绝缘必须要做好呢?
三相动力线导通可能是电缆那段带着软启动吧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三相绕组的线圈是通过连接片连起来了(外部接线处有六根线也有只出三根线的是在内部连接的)。。你找本电机书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有的万用表表笔就有一定的阻值的,我用的钳形表对表笔就是1.8左右呢,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 首尾连接 带着连接片我量了量两相,导通,两相间电阻很小2.4欧姆,把连接片拆了,分别量了量,两相,确实是不导通的,相间绝缘电阻很大,对地电阻也很大,电机正常,,我有一事不太明白,三相导通,电机动力线三相也是导通的,这样三相不是短路吗?为什么这样可以启动,既然三相间是导通的,为什么三相间绝缘必须要做好呢?
才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找本书看看吧,这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N:
没短路,什么空开

网友D:
不论是星接还是角接,连接片没有拆开,相与相之间肯定相通,问题是电阻有多大罢了。

对于3kW以上的电机来说,绕组的电阻都不会大于1欧姆,何况楼主的电机是110kW呢?

通常4kW以上的电机大多数是角接的。角接的电机内部三个绕组是头尾相接起来的,任意两相之间肯定是两相绕组串联后再与另一相绕组并联,阻值肯定会小于1欧姆,那么,对于110kW的电机来说,两相之间的电阻只有更小,不可能超过1欧姆。所以,楼主能够测得出2.4欧姆的电阻不知是怎样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