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以前一直使用的是欧姆龙CP系列的plc,

现在想学习一下西门子plc,s7-200和s7-300/400的学习资料选择哪一种呢?

s7-200和s7-300/400的程序编写还有指令之类的有区别吗?

请大侠帮忙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A:
300要比200庞大复杂得多。

网友B:
200的是小微型的,300、400的中大型的

网友C:
学那种并不重要,关键是学透。

在你没有去学透之前,告诉你两种编程模式的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要知道两者的区别,花时间阅读一下两者的系统手册,然后来论坛讨论不是对自己更有帮助么。

网友D:
200的听说不是快要停了吗?都用1200或1500替代,大中型的是300/400的
不过200的也是要了解下,市场也还是有很大的占有率,维修也会用到,只是不用玩到那么精吧

网友E:
经典的200不可逾越,再过十年依然有用!

网友F:
200与300是两个概率300和400是一样的

网友G:
这个要求找对切入点,可以先学习200的。价格便宜,CPU224不到900块,能忍住疼,练习一下数字量编程,以后学的多了,可以扩展数字,模拟呀等。这些模块400多,再往后学习定位,通讯。定位模块比较贵,好像1700左右。而且学了可以在工作中锻炼一下。变频改造,一些简单的控制呀等等。毕竟300以上的,点数多都是比较大的工程,一个新人是很难直接干这么大的项目的,况且还是刚学,经验比较少。就想学习单片机一样,8051是首选,因为这个是经典,别的系列的都是从这个框架衍生出来的。

楼主:
S7-200和s7-300用的是同一个编程软件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是的 软件都不一样的!

网友I:
学知识要先易后难,这是规矩。
s7-200比S7-300和S7-400容易学习,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为什么?一个千吧块钱的PLC和一个几万块钱的PLC,性能和功能上会一样吗?

另外学习PLC编程,需要实物进行真实的操作。因为PLC是基于实现硬件控制而编制的程序,所以还是要有硬件来检验编程的结果,虽然说可以软件仿真,但是也有局限性。楼主,一个S7-200千吧块钱,就算私人也购买得起,但是上万块钱的PLC,你仍然舍得掏自己的腰包购买回来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