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瓦特是电压乘以电流的得数
瓦特是功率的意思 是带表作功的多少的单位
安培是电流的单位
瓦是功率单位,安培是电流强度单位,不能相比。1W=(1V)*(1A)瓦(W)=安培(A)×伏特(V)
离开了电压,电流与功率不能换算.
您如果知道了电流的强度(也就是安培数),那您再确定一下,这个电流是在 单相电路上测得的还是在三相电路上测得的;告诉您一个电工常用的“经验算法”:如果是单相电路,那电流值除以4.5就应该是功率值,如果是三相平衡负载的电流,那电流值除以2就应该是功率值.换句话说,如果知道这个设备是多大的额定功率,那如果是用单相电源的,那乘以4.5就是这个设备的额定电流,如果是三相平衡负载(比如象电动机),那它的额定功率乘以2就应该是它的额定电流;比如讲,一台1KW 的电加热器,它用220V电源,那它的电流就应该在4.5A左右;如果一台4.5KW的三相电动机,那它的额定电流就应该在9A左右.这个估算方法,虽然是不象公式计算那样“精确”,但绝对不会有多大的误差的.

网友A:
你这个估算偏差不大是偏差百分之多小……

网友B:
预估的话,大概值作为参考。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的学习理解的话,该帖尚可;写得有点纷杂,今后可注意理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的学习理解的话,该帖尚可;写得有点纷杂,今后可注意理清。
谢谢版主的支持

网友D:
有相应的计算口诀的。

网友E:
感觉楼主是想到哪写到哪的,相当随性啊,不过还是要顶一下的。

网友F:
三相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