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cp模块地址192.168.20.221   电脑IP192.168.20.223   pg/pc选的是本地连接显示的网卡,网线和插口都是好使的,但就是连接不上,问题出在哪

楼主:
跪求大神。。。。。

网友A:
网线不正确吧。

网友B:
是直连还是经过交换机或者路由器连接?首先使用测线器或者在电脑上运行PING命令检查你的网线通断情况。

网友C:
网线OK吗 看看说明书查查先!

网友D:
首先ping一下,如果ping不通,可以plc和笔记本直接连ping。

网友E:
这种一般都是驱动问题,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F:
确认PC.PG里面的网卡选对了  选错了就连不上、PING下确认线路没问题

楼主:
ping了没通,怎样plc和笔记本直接连ping

楼主:
如果驱动问题,下载什么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ng了没通,怎样plc和笔记本直接连ping
就是一根网线直接连pc和plc,一头A一头B的互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