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比如wincc画面报1号变频故障,请问怎样找step7中用的这报警地址是多少

楼主:
求大神详细告诉下

网友A:
点开这个报警可以看到它的内部地址是什么  然后 在软件也可以看到  同时在PLC输入端顺着哪个线也可以找到这个输入地址DI

楼主:
这和报警是从报警画面弹出来的,点没反应

网友B:
到报警记录中看一下链接什么变量,再到变量管理器中查找链接plc地址。

网友C:
有个离散量报警,你点开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D:
你那边是不是只有画面,没有离线的编辑程序,如果没有,那是比较难找了,当然你可以看看是哪个变频器报故障,如果是走的通讯 的话,找到相应的DB块,应该很快就可以知道变量了,如果是I/O连接,直接去找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