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wincc问题

楼主(2015-10-23):
比如wincc画面报1号变频故障,请问怎样找step7中用的这报警地址是多少

网友A:
你要去找到报1号变频故障链接的变量名,然后通过变量名在变量管理器内找到其地址。

楼主:
变量名怎么找

网友B:
这要看你程序中用哪个作为报警,要与wincc画面一一对应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