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三菱FR740-0.75kw变频器控制0.55kw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机有啸叫,摩擦响声。
新变频器,我上电后设置P1频率上限为50HZ,P2频率下限为0HZ ,P3电机频率5OHZ,P9电流为1.56A。
其他的也没设什么了,我用PU模式JOG点动试机,有啸叫摩擦声音。
我我的启动是RM外部控制,我把P79设为3,用外部启动时还是这样的情况,有啸叫摩擦的声音。
请问各位同仁们,遇到 过这种情况吗?另外,直接用三相电带电机没有一点声音,经过变频器之后就会啸叫。另外我都是在50HZ下试车的。在啸叫时的电流为1.6A左右,电压为430V左右。
大家分析一下原因吧,谢谢了。
我这还有个伺服驱动器要设置,昨天上电试试,空载都有啸叫呀,真不知道为什么呀。。。

楼主:
变频器型号是FR-D740

网友A:
1.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2.电机共振。有时,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
建议用其它频率段试试

网友B:
工作过程中,碰到过新变频器带电机运行,电机跳动的,当时吓了一跳。赶紧停机。直接初始化参数,再运行OK。一直纳闷,怎么新机器参数变了呢?也碰到过电机有啸叫的声音,调试的载波频率。调试载波,要根据实际情况。有利有弊呀。

网友C:
电压为430V,频率是多少?点动频率应该不高吧,估计是过励磁了。电流那么大,变频器肯定是要报过载的节奏,可以换个控制模式吗,比如矢量模式啥的,先做自学习。楼主有结果记得回复一下,让大伙也了解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载波频率是哪个参数?大哥知道吗?参数名字叫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用用矢量模式控制,V/F模式电流已经有点过了。电压达到430V左右时是50HZ。当时不敢调低频率,低频率电流会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载波频率是哪个参数?大哥知道吗?参数名字叫什么?
这个要看说明书,不同品牌的名称表示略有不同

网友D:
P0参数修改了吗?像小一点调一下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PR72;载波频率

网友F:
调试载波频率,更换控制模式

网友C:
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额定频率为50HZ,那么430V,50HZ,电机肯定过励磁了。先做个自学习吧,换个控制模式。另外找变频器的参数,限制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72;载波频率
层主威武!!!我调P72参数PWM载波频率由0-15,当调到15时啸叫声变小了。不过比着正常还要有点声音。电流,电压都降下来了,基本上处在额定值。

网友E:
载波频率调高有好处,就是电机的噪音听起来小了;但也有坏处,就是漏电流会增大,同时电机温度会升高;
所以不是越高越好,如果周围噪音已经大于电机的噪声,还是调低一些好;

网友G:
载波设置一下。另外如果不使用变频器直接上电看看声音如何。直接上电后也有声音,就是电机本身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载波频率调高有好处,就是电机的噪音听起来小了;但也有坏处,就是漏电流会增大,同时电机温度会升高;
所以不是越高越好,如果周围噪音已经大于电机的噪声,还是调低一些好;
知道了,谢谢呀!我把PWM载波频率调到15,电流没有增大多少,和额定电流基本一样。但是我用钳形表卡每相电流,发现都是有一相电流偏高,大概为1.65A(电机额定电流1.56A),其他两相正常。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变频器监视器显示为1.56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载波设置一下。另外如果不使用变频器直接上电看看声音如何。直接上电后也有声音,就是电机本身的声音。
不使用变频器直接把三相电接到电机上是没有声音的,这个说明是变频器参数设置 不合适。
之前我用变频器时都没出现 过这种情况,之前 是直接接上只用设置一下外部控制的启动停止就可以,其他都不用设置。

网友H:
可能是变频器内部触发电路异常或是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