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启动电机

楼主(2015-10-23):
用软启动器启动110KW电机,一起动,软启动器上面的空开,跳闸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软启动器内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空开多大的?软启电流限制多少倍?

网友B:
空開可能小,換個大閘試試

网友C:
软启动里变有个突跳电压,你看看是不是在关闭装态?

网友D:
起动时间稍微放长些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