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近期修理一台72000ma1.5kw,时不时屏幕暗一下继电器哒哒响启动困难,大概四五秒后又正常,一天出现一两次,开关管,分流管都换了找不到问题,这是7200ma通病我这里好几台都是这样故障,查不出损坏零件,参考过咸工的书籍记载无果

网友A:
24V电源短路故障?

楼主:
风扇部分吗

网友B:
这样时好时坏的故障比较麻烦,太模糊了。可以试着把电容全部更换掉,是自激振荡电源吗?

楼主:
两天了搞不好了

网友C:
换电容试试。这种问题头大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D:
时好时坏的故障最不好查。

楼主:
换电容无效

网友E:
屏幕暗时各电源正常不?顺藤摸瓜一定可以找出原因的。

楼主:
屏暗时各电压都很低

楼主:
你的意思是,断开一路一路试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