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自带485连接安科瑞仪表

楼主(2015-10-24):
我这边有一台DVP-64EH,其自带的485口能否连接安科瑞电流表(如图所示)?我用MODRW指令,但是一直显示M1140接收错误代码!!!头都大了,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请翻阅相关的文档,查阅所编制的Modbus-RTU通讯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电流表也要事先设置好数据格式?但它说明书里面只有通讯地址和波特率2个设定,没有其他的了,台达PLC需要详细设置什么参数,求大师指点!或者能发一个具体程序给我就更好了。跪谢!!!

网友B:
从楼主图片上看需要设定D1120,M1143,D1129等,仪表应该知道有几位停止位,读取写入的寄存器MODBUS 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台达的通讯程序向导来设置参数,是很多次都不行,实在头大!我是初学者,没有经验。我把设置向导的截图和说明书都发上来,跪求大师指点!

网友B:
通讯连接的关键是PLC与仪表参数要相同。先手动设定仪表地址如01,再设波特率如01对应19200,奇偶校验。8位RTU模式固定,2位停止位也是固定,这两项不用设。PLC程序开始需要初始化COM2口,如果是偶校验可以这样写:
LD M1002
MOV H9F D1120
SET M1120
SET M1143
MOV K100 D1129
如果MODRW指令不能读写就换RS指令试一试。多试,不明白的查资料,有一个数据能传送就成功了。

网友C:
台达通讯很简单 你需要知道你要通讯的对象你要读取和写入的功能码 再就是把格式设置成一样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通讯很简单 你需要知道你要通讯的对象你要读取和写入的功能码 再就是把格式设置成一样就行了
海为的更简单

网友E:
PLC上需要设置好功能吗那些、确定仪表是标准MODBUS协议 还要有仪表的通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试了N次还是没搞定,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终于搞定了,还是自己经验不足的原因。小弟在此感谢上面指点过我的各位大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