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一般电工修理高科技器件
  一般电工不要有畏难情绪,遇到高科技器件就不敢碰,认为自己修不了。其实我们修不了疑难问题,不妨先打开看看如果是熔断器断了,换一个不就好了吗。我就遇到西门子300PLC模块坏,就是熔断器断了。这样就节约了千元。有维修开关电源经验和能力的电气人员,更要大胆修理。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修理水平。

网友A:
说得很到位,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B:
维修人员基本做法就是是这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到位,就是要胆大心细
要胆大心细脸皮厚才对。

网友D:
熔断器断了,通常需先分析判断其原因。

楼主:
我只是提醒初学者,有了一定理论基础,还是要分析原因。

网友E:
多实践总会进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到位,就是要胆大心细
要胆大心细脸皮厚才对。
重点是脸皮要厚

网友G:
现在混社会,首先就是要会吹,管你技术顶呱呱,你嘴巴不会说话也没有任何用处,不能跟人打交道,谁知道你的能力和技术行不行?

楼主:
8楼有体会说的好

网友H:
熔断器开路了,就换一个?我只能呵呵了。你不先查查后级,继续上电高科技的器件会造成二次伤害的,这种事例也遇到过多次了。空开跳了继续上,原先只是压敏电阻坏了,接下来板子给给搞坏。
还是让专业的先来吧。等有理论知识和经验了再说。

楼主:
回10楼换熔断器不是让你加大熔体,试了不行再请高手不迟。我是提倡敢动手,不提倡乱试。3楼说的好,胆大心细。

网友I:
修理过PLC.电阻。

网友J:
自己先修修看修不好再换

网友K:
一般来说开关电源的熔断烧了,要查一下后级电路是否有短路后才能更换上电。。

网友L:
楼主主要想表达的,应当是需克服畏难心理;如其11楼的补充,提倡胆大心细。
至于更换熔断器,只是举例说明,为突出主题,而略去了分析判断过程,且11楼说明了不能加大熔体。

当然,各位所作的补充,也丰富了主题内容。

网友M:
这里大部分电子方面都不行,本人也是。

网友N:
在不懂电子维修的情况下,还是用比原熔断器小的试下,不要盲目加大熔断器,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O:
只要不是软件,系统软件,维修应该不难

网友P:
确实有这种事一点点小问题的情况!

网友Q:
引用 网友H:
熔断器开路了,就换一个?我只能呵呵了。你不先查查后级,继续上电高科技的器件会造成二次伤害的,这种事例也遇到过多次了。空开跳了继续上,原先只是压敏电阻坏了,接下来板子给给搞坏。
还是让专业的先来吧。等有理论知识和经验了再说。
所以要脸皮厚

网友R:
我们老大就是这样做的,不管会不会给我先拆开来修看看,万一碰上死老鼠呢哈。

网友S:
引用 网友G:
现在混社会,首先就是要会吹,管你技术顶呱呱,你嘴巴不会说话也没有任何用处,不能跟人打交道,谁知道你的能力和技术行不行?
說的絕對有道理

网友T:
胆大心细是维修的必要心态

网友U:
胆大心细还要加上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能盲目来。

我碰到过有人拆修一台开关电源,不管三七二十一乱拆一通,结果连那个电阻、那个电容是在哪个位置的都不知道。

网友V:
楼主的意思我象是领会了,什么事都不要因难而轻言放弃。

网友W:
赞同楼主的观点,故障修好后一定要通电老化,提高可靠性。

网友X:
只是说下罢了  鼓励多动手,实际上一般保险烧了后面都有不同程度元件有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H:
熔断器开路了,就换一个?我只能呵呵了。你不先查查后级,继续上电高科技的器件会造成二次伤害的,这种事例也遇到过多次了。空开跳了继续上,原先只是压敏电阻坏了,接下来板子给给搞坏。
还是让专业的先来吧。等有理论知识和经验了再说。
所以要脸皮厚

整片就是讨论脸皮是不是厚的

网友Z(2016-01-17):
维修过S7一200的电源板 ,呵呵呵呵

网友AA:
会不会修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AB:
说得很实在,勇敢面对

楼主(2016-08-25):
我又用瞎子摸象法修了一台艾默生直流电机控制器。故障是不定期掉闸。我仔细观察发现给定电流波动,因没有图纸就顺着电路板找,终于找到了一个断点修好了。还是我那观点,不要畏难高科技,能修一个算一个,慢慢提高修理水平。

网友AC:
引用 网友U:
胆大心细还要加上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能盲目来。

我碰到过有人拆修一台开关电源,不管三七二十一乱拆一通,结果连那个电阻、那个电容是在哪个位置的都不知道。

网友AD:
8楼说的好,就是要会吹,有时稍一谦虚就说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