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驱动三菱伺服电机HC-SFS152B

楼主(2015-10-24):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驱动三菱伺服电机HC-SFS152B。
所有设备都是新的,连接好我用点动试机时,有啸叫的现象。各位同仁帮忙给看看吧。

网友A:
调下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试试
已经设置过了,不管用

网友B:
现将P09号参数调小些试下,不行只能手动调整了
新的设备还在用J2S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将P09号参数调小些试下,不行只能手动调整了
新的设备还在用J2S的产品?
。。。是的,售后都说停产了

网友B:
以后用新的,现在三菱新款的伺服都带有一键调整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那现在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我今天到公司看看参数书,p9号参数是内部速度指令,而且还只是适应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的,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是不是不是这个参数?大哥再给想想吧

网友C:
楼主你的标题太长了,影响了页面,已经给你缩短了,下次注意哈!

楼主:
哦,好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哥帮帮忙吧,我这搞不定了。伺服电机上联轴器都没装,叫个不听,听的我耳朵疼

网友D:
P02参数改小点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P2参数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