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本人最近想学习CP1H和欧姆龙3G3JZ变频器的MODBUS通讯,可是无从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我该看什么样的书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最近想学习CP1H和欧姆龙3G3JZ变频器的MODBUS通讯,可是无从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我该看什么样的书籍。

PLC操作手册。

网友B:
PLC和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或者到度娘上看一下协议手册也得。

网友C(2015-11-29):
看看标准modbus通讯协议!再欧姆龙PLCModbus协议的定义!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总之一句话仔细看控制设备和被控设备的通讯协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