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注册的号,提问没有积分请见谅,遇到一个labview和s7-200用ni的opc进行通信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只能到这里来请教大神们了!

楼主(2015-10-24):
遇到了个棘手的问题,在labview程序中用到了plc的q0.0这个共享变量,结果出错了,请看下图!请高手指教一下吧,实在是弄不好了,先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人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在网上完全找不到相应的错误代码啊

楼主:
在plc吧问过了,没有人知道,哎。。。

网友A:
不要着急,坛里懂得人看到后会给你解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激动,终于有人回复了!

网友B:
Q0.0是输出量,应该共享其他变量。例如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了v区的也不行,哎!

网友C:
OPC中设置的地址对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我是看了设备管理器里的com1才设的,我看了ni opc server最下面的信息栏,我感觉就是端口的问题,老是出现com1不存在或被占用的信息,真是搞不懂啊,我只在opc server里面和plc 的PG/pc里面用到了com1,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通讯”里面本地地址是1,plc地址是2。在opc server里面,master ip是1,device ip是2,好像也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