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64系统 异常,无法解决

楼主(2015-10-24):
电池异警,电池已经换了,但还是异警无法解除,求大神

网友A:
驱动器电池电压过低Z轴找原点方法:
1放大镜/IF诊断/X18第6位0变1/主页面/按Z清0(按Z后按INPUT)/选择手轮模式/选择Z轴
负方向摇2MM。。。2扳手/维护/输入密码/MPARA,INPUT/绝对位置/X轴/基准点/输入1,INPUT
原点位置输入1,INPUT/按急停/重启

网友A:
我说的这个可能是70版本的,还是去年上半年在那个厂里上海那个周工和我说的,后来做别的了,

网友B:
换好电池后要重新设置参考点。

网友C:
有两条思路供参考:
1.换电池时,注意报警是系统电池还是伺服电池,这两种电池型号不一样的,另外伺服电池是转台的还是其他轴的;
2.参考点没设置。

网友D(2017-09-06):
你好,站内信已发给你

网友D:
麻烦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