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几天前收到一个上海客户寄过来的安捷伦射频LCR测试仪,根据客户描述是他们在自校时通不过。但据他们自己说是用自己的产品去做自校的,以前一直可以通过限制怎么也通不过,换了好几个都不行老是在电容补偿或者电阻校准阶段老是不行。拿到手后我开机看了看测试了几个标准件确实不行。我赶紧把自己的校准件拿出来重新校准居然通过了,在拿几个标准件测试一切OK、测试频率从1MHz调到3GHz都很准确。怎么办呢?害怕拿回客户那里再出什么问题,我就打开盖子看了下;我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里面灰尘一把一把的用手都可以抓好几大把;这时我赶紧断电把开关电源BUS残余电能放掉,取开电源,取出电脑主板,通信卡,显卡,放大板,信号发生板,测试版等拿到专门洗机器的水龙头下给它一些冲,然后放在阳台上专门晒电路板的架子上晾晒干然后装机再校正测试一切OK。然后发货给客户,客户收到后使用完全正常还夸奖我们技术好,修得快,态度也好。我靠我都要笑死了,我没给他们说其实就是用水冲好了的。

网友A:
笑那么开心小赚了一笔了吧
设备日常维护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维护很重要。再好的东西也需要一定的维护。

网友B:
佩服!果然是东方不败的节奏!

网友C:
不是有个帖子说了吗?要胆大心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以为内部是什么高科技的线路板,生怕扭外壳的螺丝都把电路板给震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论是仪器还是自动化设备我也搞过不少有些档次的,电路板脏了都是自来水加洗衣粉伺候,实在不行先用洗板水把顽渍洗洗再用洗衣粉加自来水。这些东西一般都不会给你们说的,这样做能够说明维修公司真正用心在搞。只要清洗干净水份全部弄干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一般的人懒得帮你去搞卫生。我洗了几百年没有洗坏过一台任何机器;不过对于带电池数据保存的你们自己懂的,到时候自己乱搞不要怪我教坏了你们。

网友D:
自来水加洗衣粉这个很牛,估计没几个人敢尝试的

网友E:
有实力正规的应该是先用自动清洗设备,冲刷,加温接超声波洗自动烘干一条龙,这样的设备占地大投资也多,不想投资一大笔钱的买个容积大点的超声波,因为没烘干功能,风扇要拆下不能过水,也要防止晶振被震坏,个人感觉超声波华而不实,工业顽渍一般用高温高压冲刷效果好些。至于用水龙头加洗衣粉的方式一定要躲在卫生间一个人慢慢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生产厂家才这么做的

网友F:
设备维护中,清洁卫生也是一方面。

网友G:
不知道用八九十度的热水洗洗结果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冬天我们就是用热水器洗啊,不然洗不掉有些油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冬天我们就是用热水器洗啊,不然洗不掉有些油污。
板子上有小继电器(不是密封的那种)水洗会进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要捏着管子冲,这样水压大你冲温柔点不会进去。有的继电器冲了后把盖子打开晾晒,冬天用热风机吹,不过风要经过防静电处理。我们有台家用负离子风发生器我们把它套在热风机的进气处,虽然不专业但是我们也只有这个条件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无论是仪器还是自动化设备我也搞过不少有些档次的,电路板脏了都是自来水加洗衣粉伺候,实在不行先用洗板水把顽渍洗洗再用洗衣粉加自来水。这些东西一般都不会给你们说的,这样做能够说明维修公司真正用心在搞。只要清洗干净水份全部弄干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一般的人懒得帮你去搞卫生。我洗了几百年没有洗坏过一台任何机器;不过对于带电池数据保存的你们自己懂的,到时候自己乱搞不要怪我教坏了你们。
楼主千年老妖啊,洗了几百年了?

网友I:
教主QQ或者微信多少啊。有事方便联系。

网友J:
我也经常用自来水冲,因为心理问题,觉得用毛刷和气管吹总觉得不能全干净。生锈腐蚀的地方还擦机油,或者涂满绝缘漆,都没问题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三防漆,防锈剂,电子硅胶,散热硅脂,散热绝缘垫等等都是必备的。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厂做过生产的产品最后一道就是用水洗。都是出口到欧洲的好东西。

网友K:
去果汁厂我们当着客户的面用他们家的纯净水洗的,比酒精洗效果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无论是仪器还是自动化设备我也搞过不少有些档次的,电路板脏了都是自来水加洗衣粉伺候,实在不行先用洗板水把顽渍洗洗再用洗衣粉加自来水。这些东西一般都不会给你们说的,这样做能够说明维修公司真正用心在搞。只要清洗干净水份全部弄干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一般的人懒得帮你去搞卫生。我洗了几百年没有洗坏过一台任何机器;不过对于带电池数据保存的你们自己懂的,到时候自己乱搞不要怪我教坏了你们。
以前是开洗衣店的吧

网友M:
回复 楼主:
看来在同类产品中中国的企业利润是最大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时代不同了,靠一把电烙铁打天下的模式迟早要淘汰的,这好比是个人汽车修理店与4S汽车店的差别。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无论是仪器还是自动化设备我也搞过不少有些档次的,电路板脏了都是自来水加洗衣粉伺候,实在不行先用洗板水把顽渍洗洗再用洗衣粉加自来水。这些东西一般都不会给你们说的,这样做能够说明维修公司真正用心在搞。只要清洗干净水份全部弄干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一般的人懒得帮你去搞卫生。我洗了几百年没有洗坏过一台任何机器;不过对于带电池数据保存的你们自己懂的,到时候自己乱搞不要怪我教坏了你们。

有时候维修机器没办法时,经常说,拿去洗洗就好了。果然是拿去洗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可不是就几把烙铁啊,测试设备好费钱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几百年了?您老高寿,从三极管发明到现在也就几十年吧!

网友P:
还是不要盲目的水洗,可以先把板上的灰尘吹干净,再用酒精清理一下残余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