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大电机的启动

楼主(2015-10-24):
电机首尾连接 带着连接片我量了量两相,导通,两相间电阻很小2.4欧姆,把连接片拆了,分别量了量,两相,确实是不导通的,相间绝缘电阻很大,对地电阻也很大,电机正常,,我有一事不太明白,三相导通,电机动力线三相也是导通的,这样三相不是短路吗?为什么这样可以启动,既然三相间是导通的,为什么三相间绝缘必须要做好呢? 是不是三相电接入电机绕组,三个的电压相位,便相同了,所以即使三相导通也没事了,请指教

网友A:
要么是你故意装蒜来调戏我们的,要么你确实很外行。

网友B:
回去找书看看三相电机的知识再说!磁场的概念!

网友C:
有一本书叫电机学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你故意装蒜来调戏我们的,要么你确实很外行。
教主英明,一针见血,点出要害

网友E:
有的真的是一窍不通,但是为什么能做维修呢?估计是小作坊,门卫兼修理再兼全厂的清洁工。
三相马达能够转动,是因为必须三相电路接通之后,方便电流流动。至于为什么不会短路,就像电灯泡一样,你测它的电阻很小,但是就是不会短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

网友F:
我只能说无语。

网友G:
我还告诉你:1000KVA电力变压器线圈电阻都是毫欧级别,但是就是不短路!初次级不相连,但次级就是可以带负载......

网友H:
楼主能够提出问题,说明进行了思考,这点值得肯定;
应当是确实不具备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可参考回复的建议,看看电机学方面的书,会逐步理解的。

2.4欧姆测量的是直流电阻,而电机绕组主要是感抗;
我也只知道结论,不记得确切的名词和具体的描述了。

网友I:
这就是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感抗或者容抗)的不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