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SELSOFT GT Desiger 3(GOT 2000)打开文件时提示设置了不支持的GOT 类型

楼主(2015-10-24):
三菱触摸屏SELSOFT GT Desiger 3(GOT 2000)打开文件时提示设置了不支持的GOT 类型
我现在打不开文件了,是不是这个类型设置错了,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给指点一下吧。
软件重转了N多遍还是不行的。

网友A:
印象中GT3一个软件2个版本,在软件的菜单中可以切换,GOT2000是专用版本,三菱官网下载好默认安装的GT3就是这个版本,不过可以在软件中切换到普通版本。
你可以切换一下你软件的版本后然后再去打开你要打开的文件。

网友B:
私信ZCMY版主对三菱很精通
我只知道文件要转换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GT3一个软件2个版本,在软件的菜单中可以切换,GOT2000是专用版本,三菱官网下载好默认安装的GT3就是这个版本,不过可以在软件中切换到普通版本。
你可以切换一下你软件的版本后然后再去打开你要打开的文件。
怎么切换版本呀?在新建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私信ZCMY版主对三菱很精通
我只知道文件要转换才能打开
@ZCMY我的台式机上安装1.130L的版本都可以打开1.106P的文件,但是笔记本上的为啥不行呢?同样的软件,同样的文件。总是提示这个,都重转的好几次,我感觉是那个位置设置的不对

网友C: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查下笔记本上的版本,装最新版的。

楼主:
我的触摸屏是GS系列的,我台式机上可以新建GS系列,但是笔记本上新建时没有这个系列,只有GOT1000和GOT200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两个软件版本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查下笔记本上的版本,装最新版的。
是的,两个版本是样的。你看一下我6楼说的,笔记本上的新建时没有GS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触摸屏是GS系列的,我台式机上可以新建GS系列,但是笔记本上新建时没有这个系列,只有GOT1000和GOT200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两个软件版本是一样的。
如果是GS的屏,需要在安装完软件第一个文件夹中的SETUP后,再打开第一个文件中的TOOL文件夹安装个GS的文件。这样安装好后,软件中才有GS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哦,周一去试试呀!谢谢了

网友E(2016-05-26):
在TOOL文件夹里安装个GS的文件。安装软件 GS Installer.exe 这样安装好后就能打开了。

网友F(2016-07-13):
初学者路过学习下

网友G:
赞同8楼主说法

网友H(2017-03-13):
引用 楼主:
三菱触摸屏SELSOFT GT Desiger 3(GOT 2000)打开文件时提示设置了不支持的GOT 类型
我现在打不开文件了,是不是这个类型设置错了,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给指点一下吧。
软件重转了N多遍还是不行的。
楼主能不能说说解决方法,遇到同意问题

网友H:
楼主说下解决方法遇到同意问题,谢谢

网友I(2017-09-27):
A9的触摸屏用什么软件打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