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楼主(2015-10-24):
请师傅们帮我看下这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谢谢。
上面的丝印有两排,一排A2丝印,另一排是6丝印。图片不清。

网友A:
应该是6v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映像中好像是9V

网友C:
一块万用表加一只摇表可以搞定。

网友D:
可调电源串电阻并二极管调节电压测量二极管稳点在一个电压上不再往上升就是此管稳压值

网友E:
6.2V的稳压管。

网友F:
如果是好的,则可以测试;1楼和5楼所说,或可参考,可进一步查核。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是5.3V-5.5V之间的稳压管!